[运放] 比较器里的Overdrive Voltage (VOD)是什么?

楼主(2015-09-13):
比较器里的Overdrive Voltage (VOD) 怎么理解?在百度里面没有找到满意解释

网友A:
过驱动电压。

楼主:
这个电压是不是与响应成反比?过驱动电压由什么决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电压是不是与响应成反比?过驱动电压由什么决定的

过驱动不是和响应成反比。
过驱动是由生产厂家自行规定的,厂家想规定多少就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电压是不是与响应成反比?过驱动电压由什么决定的

正比还差不多!当然过驱动电压越大,响应越快。

网友C:
这个过驱动 貌似没什么多大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