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mv命令的问题

楼主(2015-09-13):
我在root权限下,使用命令
mv tempx/  桌面/
想把文件夹tempx移动到桌面
命令执行后没有提示错误,可是桌面也没有出现tempx文件夹。
请问高手,这是为什么呀?谢谢!

网友A:
你可以做一个测试,先创建一个test的目录,然后使用mv命令移到桌面上,使用ls -l命令查看一下桌面下的文件。确认test的文件是否存在。同理你的tempx文件也是一样的。

楼主:
谢谢!我现在明白了,那个“桌面”不一定是电脑的桌面,而是一个文件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