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请教各位大神,图片中模拟开关(STG5123)右边那两个符号...

楼主(2015-09-13):
请教各位大神,图片中模拟开关(STG5123)右边那两个符号是什么意思,怎么理解?
我单片机的串口通信引脚连到模拟开关,发现高电平会被拉低到0.7V左右,是什么原因?
谢谢谢!!!

网友A:
右边那两个符号就是模拟开关。

网友B:
使用模拟开关要注意电压范围,vi不要超出0--vcc

网友C:
1、右边那两个符号,每一个是两个场效应管,一个N管和一个P管并联;

2、“发现高电平会被拉低到0.7V左右”,看到0.7V你没有联想到什么吗?

网友D:
用下面这个图表示你就好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右边那两个符号,每一个是两个场效应管,一个N管和一个P管并联;

2、“发现高电平会被拉低到0.7V左右” ...

明白了!: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