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硬件上是怎样实现双向传输的?

楼主(2015-09-13):
例如某个ic的规格书写着sda是输出口,这样不是只能发不能收?
怎样能够双向传数据呢?

网友A:
i2c这玩意,随便找俩io口,对着时序敲代码即可。时序时序时序。

网友B:
估计人家规格书写的是OD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人家规格书写的是OD输出。

是od输出,这个电路结构怎么能作为输入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od输出,这个电路结构怎么能作为输入呢?

还是那句话,去看飞利浦的协议。

网友D:
看了楼主得先学习一下IIC协议啊。

网友D:
哪个IC这样写的啊?

网友E:
OD结构支持线与
非常简单的双向通讯口

将OD输出高,就是浮空
可以随便输入
如果此时外面有上拉,就是输出高

为什么不能输入?

网友F:
规格书写的不成熟,或对IIC理解不全面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od输出,这个电路结构怎么能作为输入呢?

IO接口类型有推挽、准双向、OD等。
只有推挽输出不能双向传递,也就是说只能做输出,不能作输入。

楼主:
一直以为OD结构不能作为输入口,
@丁戈宇

楼主:
原来是这样子,开始还以为 SDA电路结构 只有红色那部分

楼主:
那么SCL也是双向的了

@datouyuan
@Ryanhsiung

网友H:
SDA 100%双向
SCL理论上是双向的,但很多人的I2C从设备从来不拽SCL就认为这是个单向,所以FPGA就设了个OD输出配置
能不能用?能用,但是兼容性有问题。
好多人都喜欢说:我以前都是能用的,现在你改了xxx不能用了!!!
所以建议大家自己画SCH,自己做板子,自己写FPGA和MCU的代码
耳朵清净

网友I:
I2C协议又没复杂到哪去,找个文本看看就知道啦

网友J:
或门/与门

网友K:
IIC虽然不算太复杂,但也是一言难尽,找本写得好的书先看看吧。

网友L:
引用 网友K:
IIC虽然不算太复杂,但也是一言难尽,找本写得好的书先看看吧。

是啊
我用了半年,才精通I2C、SMBUS这类种线。

多数人也不知道I2C有复位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