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WDG和WWDG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5-09-13):
(无正文)

网友A:
WWDG用于高速信号的有效穸口的判断,如果没有有效信号的到来,可设定重启,时间宽度比较短,US级的,因为它的计数脉冲是APBCLK,48M,IWWG跟普通的WDG一样,时间比交长,可设计为S级的,因为它的脉冲源是内部LSI或是LSE,二者都可重启。

网友B:
二者区别很大,IWDG是最常见的看门狗,到时间不喂狗,狗就咬人;WWDG是窗口看门狗,你要在合适的时间段喂狗,喂早了,咬你,喂晚了,咬你

网友C:
一个叫独立看门狗,一个叫窗口看门狗

网友D:
WWDG与IWDG的主要区别是有一个窗口控制,WWDG的中断是给你最后一次喂狗的机会,通常这个中断不是让你执行喂狗操作的;一般进到这个中断时表示你在其它地方安排的喂狗操作不能奏效,而发生这种现象时,肯定是系统有问题了,或者是程序有Bug,或者是碰到了干扰,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中断是为了让你的程序在发生真正的看门狗复位前,有一个紧急处理的机会,如保存重要的数据,或做系统刹车等操作。

网友E:
IWDG是一个独立看门狗,具有独立于系统的时钟,与片外看门狗更为相似,使用片内独立的阻容时钟发生电路计时,记录时间为=(时钟频率(40KHz)/ 分频数)*IWDG_SetReload(t),t<0xFFF.也就是说记录的最大设定的复位时间为 (1/40K)*256*0xFFF  = 26.2 S。由于IWDG使用的时钟本身不准确,会因为漂移产生一定变化,喂狗时应该给出一定的裕量。另外,这个时钟与系统时钟并无关联,所有也不能与系统进行同步产生中断,一旦定时时间到后就会产生复位信号,系统来不及存储当前运行状态就会重启,可以在要求不高的场合使用。

网友F:
独立看门狗Iwdg——有独立时钟(内部低速时钟LSI---40KHz),所以不受系统硬件影响的系统故障探测器。主要用于监视硬件错误。
窗口看门狗wwdg——时钟与系统相同。如果系统时钟不走了,这个狗也就失去作用了,主要用于监视软件错误。

网友G:
独立看门狗(IWDG)由专用的40kHz 的低速时钟为驱动;因此,即使主时钟发生故障它也仍然有效。窗口看门狗由从APB1 时钟分频后得到的时钟驱动,通过可配置的时间窗口来检测应用程序非正常的过迟或过早的行为。

网友H:
  对于一般的看门狗,程序可以在它产生复位前的任意时刻刷新看门狗,但这有一个隐患,有可能程序跑乱了又跑回到正常的地方,或跑乱的程序正好执行了刷新看门狗操作,这样的情况下一般的看门狗就检测不出来了;如果使用窗口看门狗,程序员可以根据程序正常执行的时间设置刷新看门狗的一个时间窗口,保证不会提前刷新看门狗也不会滞后刷新看门狗,这样可以检测出程序没有按照正常的路径运行非正常地跳过了某些程序段的情况。

网友I:
给你一个两者的区别表
(1)独立看门狗没有中断,窗口看门狗有中断
(2)独立看门狗有硬件软件之分,窗口看门狗只能软件控制
(3)独立看门狗只有下限,窗口看门狗又下限和上限
(4)独立看门狗是12位递减的。窗口看门狗是7位递减的
(5)独立看门狗是用的内部的大约40KHZ RC振荡器,窗口看门狗是用的系统时钟APB1ENR

楼主(2015-11-10):
引用 网友I:
给你一个两者的区别表
(1)独立看门狗没有中断,窗口看门狗有中断
(2)独立看门狗有硬件软件之分,窗口看 ...

列举的很详细,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对于一般的看门狗,程序可以在它产生复位前的任意时刻刷新看门狗,但这有一个隐患,有可能程序跑乱了又跑 ...

原来看门狗的使用时间都有这么多门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者区别很大,IWDG是最常见的看门狗,到时间不喂狗,狗就咬人;WWDG是窗口看门狗,你要在合适的时间段喂狗 ...

这个讲的贴切,通俗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