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幅值对不对

楼主(2015-09-13):
我搞一款时钟芯片,接32.768Khz晶振。
时钟芯片是ISL12026,3.3V电源。
我测了一下波形,见附件。
以下是X1脚上的波形。

楼主:
以下是X2脚上的波形。

网友A:
X2的波形无关紧要

楼主:
X1脚上的波形是比较理想的正弦波,X2脚上的波形好像只有半个周期。

网友B:
嗯,关键要看这个波形的频率

网友C:
s是啊,很多偏差就是因为频率不是32.768KHZ造成的

楼主:
谢谢!那么幅值也无关紧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