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寄存器SR里先写值

楼主(2015-09-13):
我搞一款时钟芯片,ISL12026。
我往寄存器SR里先写2,再写6,读出来是7。
按照手册说明,是芯片没供电。
可是我量了,有3.3V。

网友A:
BAT位 为1 才表示芯片没供电,而是由电池供电

楼主:
我知道,BAT位为1表示电池供电。
RTCF为1,表示电源和电池都没有。

网友B:
电路上有电池没

楼主:
没。看了一下波形,读数据时,写完地址以后,重发起始位,再发器件地址以后,没收到应答位。

楼主:
上图最后一个应答位没有。请高手指教,什么原因?如何解决?谢谢!

楼主:
可一看到倒数第三个时钟处没有应答,数据线没拉高。

网友C:
应答应该是低电平吧?

楼主:
是的。多谢提醒。不过,读出的SR值老是7让我很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