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不了想要的功能

楼主(2015-09-13):
程序想实现的功能是
1,按更改键 准备键入数值
2.按数字键,比如5,第一个数码管显示5 ,其他为0
3按第二个数字键,比如3 数码管显示53,以此类推

但是现在的结果是 第一步可以实现,第二部 会所有数码管显示5 第三部按了没反应,得在按以此更改键 才可以输入数值

楼主: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key , disp_buf , temp;
//unsigned char l_tmpdate[8]={15,11,10,0,0,14,2,12};
unsigned char l_tmpdate[8]={7,6,5,4,2,3,1,0};
unsigned long freq = 10000;
uchar count_i = 0;

sbit LS138A = P2^2;          //定义138译码器的输入A脚由P2.2控制
sbit LS138B = P2^3;            //定义138译码器的输入脚B由P2.3控制
sbit LS138C = P2^4;         //定义138译码器的输入脚C由P2.4控制

void delay(uchar x);
int keyscan(void);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lp,unsigned char lc);
void diszf();

//code unsigned char  LED7Code[]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  //共阳极
code unsigned char  LED7Code[]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                 //共阴极

//code unsigned char key_table[13]={0xed,0x7e,0x7d,0x7b,
//                                                                                                    0xbe,0xbd,0xbb,0xde,
//                                                                                                    0xdd,0xdb,0x77,0xb7,
//                                                                                                    0Xff};
//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ode unsigned char key_table[]={0x7b,0xed,0xdd,0xbd,0xeb,0xdb,0xbb,0xe7,0xd7,0xb7,0x7d,0x77};

//        1        2        3        up                                            0x01 0x02 0x03 0x0a
//        4        5        6 dn 对应16进制码 0x04 0x05 0x06 0x0b
//        7        8        9        M1                                            0x07 0x08 0x09 0x0d
//        *c 0 #ok        M1                                         0x0c 0x00 0x0e 0x0f

void  delay(uchar x)
{ uchar j;
    while((x--)!=0)  //CPU执行x*125次
    { for(j=0;j<125;j++)
         {;}
    }

}
int keyscan(void)                            //执行一下会得到一个对应的键值
{
        uchar i,scancode;
        P0 = 0xf0;                                                                 // 发全0行扫描码
        if ((P0&0xf0)!=0xf0)                                        // 若有键按下
        {
                delay(1);                                                        // 延时去抖动
                scancode = 0xfd;
//                key = 0xff;
                for(i=0;1<3;++i)
                {
                        P0 = scancode;
                        if ((P0&0xf0)!=0xf0)                                // 延时后再判断一次,去除抖动影响
                        {
                                        key = P0;
                                        break;
                        }
                        scancode = _crol_(scancode,1);
                }
        }
        return(0);                                                                // 无键按下,返回值为0
}

int main()
{
        int i , num ;

        num = 0xff;
        P0 = 0x00;                //键盘置位
//        P1 = 0xff;                //数码管置位
        delay(10);

        while(1)
        {
                        keyscan();
                        for(i=0;i<13;i++)
                        {                        //查表获得相应的16进制值存放l_key变量中
                                if (key==key_table[i])
                                {
                                        num=i;
                                        break;
                                }
                        }
//                  P1 = LED7Code[num];
              display(l_tmpdate,8);                        //输出获取的键值码

           if(num==0x01){                        //1按键判断
           num=0xff;
           if(count_i && count_i<9){
              switch(count_i){
                    case 1: freq=1;break;
                    case 2: freq=freq*10+1;break;
                    case 3: freq=freq*10+1;break;
                    case 4: freq=freq*10+1;break;
                    case 5: freq=freq*10+1;break;
                    case 6: freq=freq*10+1;break;
                    case 7: freq=freq*10+1;break;
                    case 8: freq=freq*10+1;break;
                                }
              count_i++;
                  }
           diszf();
                }
if(num==0x02){                        //2按键判断
           num=0xff;
           if(count_i && count_i<9){
              switch(count_i){
                    case 1: freq=2;break;
                    case 2: freq=freq*10+2;break;
                    case 3: freq=freq*10+2;break;
                    case 4: freq=freq*10+2;break;
                    case 5: freq=freq*10+2;break;
                    case 6: freq=freq*10+2;break;
                    case 7: freq=freq*10+2;break;
                    case 8: freq=freq*10+2;break;
                                }
              count_i++;
                  }
           diszf();

                }
if(num==0x03){                        //3按键判断
           num=0xff;
           if(count_i && count_i<9){
              switch(count_i){
                    case 1: freq=3;break;
                    case 2: freq=freq*10+3;break;
                    case 3: freq=freq*10+3;break;
                    case 4: freq=freq*10+3;break;
                    case 5: freq=freq*10+3;break;
                    case 6: freq=freq*10+3;break;
                    case 7: freq=freq*10+3;break;
                    case 8: freq=freq*10+3;break;
                                }
              count_i++;
                  }
           diszf();
                }
if(num==0x04){                        //4按键判断
           num=0xff;
           if(count_i && count_i<9){
              switch(count_i){
                    case 1: freq=4;break;
                    case 2: freq=freq*10+4;break;
                    case 3: freq=freq*10+4;break;
                    case 4: freq=freq*10+4;break;
                    case 5: freq=freq*10+4;break;
                    case 6: freq=freq*10+4;break;
                    case 7: freq=freq*10+4;break;
                    case 8: freq=freq*10+4;break;
                                }
              count_i++;
                  }
           diszf();
                }
if(num==0x05){                        //5按键判断
           num=0xff;
           if(count_i && count_i<9){
              switch(count_i){
                    case 1: freq=5;break;
                    case 2: freq=freq*10+5;break;
                    case 3: freq=freq*10+5;break;
                    case 4: freq=freq*10+5;break;
                    case 5: freq=freq*10+5;break;
                    case 6: freq=freq*10+5;break;
                    case 7: freq=freq*10+5;break;
                    case 8: freq=freq*10+5;break;
                                }
              count_i++;
                  }
           diszf();
                }
if(num==0x06){                        //6按键判断
           num=0xff;
           if(count_i && count_i<9){
              switch(count_i){
                    case 1: freq=6;break;
                    case 2: freq=freq*10+6;break;
                    case 3: freq=freq*10+6;break;
                    case 4: freq=freq*10+6;break;
                    case 5: freq=freq*10+6;break;
                    case 6: freq=freq*10+6;break;
                    case 7: freq=freq*10+6;break;
                    case 8: freq=freq*10+6;break;
                                }
              count_i++;
                  }
           diszf();
                }
if(num==0x07){                        //7按键判断
           num=0xff;
           if(count_i && count_i<9){
              switch(count_i){
                    case 1: freq=7;break;
                    case 2: freq=freq*10+7;break;
                    case 3: freq=freq*10+7;break;
                    case 4: freq=freq*10+7;break;
                    case 5: freq=freq*10+7;break;
                    case 6: freq=freq*10+7;break;
                    case 7: freq=freq*10+7;break;
                    case 8: freq=freq*10+7;break;
                                }
              count_i++;
                  }
           diszf();
                }
if(num==0x08){                        //8按键判断
           num=0xff;
           if(count_i && count_i<9){
              switch(count_i){
                    case 1: freq=8;break;
                    case 2: freq=freq*10+8;break;
                    case 3: freq=freq*10+8;break;
                    case 4: freq=freq*10+8;break;
                    case 5: freq=freq*10+8;break;
                    case 6: freq=freq*10+8;break;
                    case 7: freq=freq*10+8;break;
                    case 8: freq=freq*10+8;break;
                                }
              count_i++;
                  }
           diszf();
                }
if(num==0x09){                        //9按键判断
           num=0xff;
           if(count_i && count_i<9){
              switch(count_i){
                    case 1: freq=9;break;
                    case 2: freq=freq*10+9;break;
                    case 3: freq=freq*10+9;break;
                    case 4: freq=freq*10+9;break;
                    case 5: freq=freq*10+9;break;
                    case 6: freq=freq*10+9;break;
                    case 7: freq=freq*10+9;break;
                    case 8: freq=freq*10+9;break;
                                }
              count_i++;
                  }
           diszf();
                }
if(num==0x00){                        //0按键判断
           num=0xff;
           if(count_i && count_i<9){
              switch(count_i){
                    case 1: freq=0;break;
                    case 2: freq=freq*10;break;
                    case 3: freq=freq*10;break;
                    case 4: freq=freq*10;break;
                    case 5: freq=freq*10;break;
                    case 6: freq=freq*10;break;
                    case 7: freq=freq*10;break;
                    case 8: freq=freq*10;break;
                                }
              count_i++;
                  }
           diszf();
                }
/*#######################################
if(num==0x0a){                        //步进按键
           num=0xff;
              freq+=100;
           diszf();
           ad9850_reset();
           ad9850_wr(0x00,freq);//串行写freqHz频率程序
                }
if(num==0x0b){                        //步退按键
           num=0xff;
              freq-=100;
           diszf();
           ad9850_reset();
           ad9850_wr(0x00,freq);//串行写freqHz频率程序
                }
##############################################*/
if(num==0x0a){                        //更改按键
           num=0xff;
                count_i=1;
           freq=0;
//           ad9850_reset();
              diszf();
                }
if(num==0x0b){                        //确认输出按键
           num=0xff;
           count_i=0;
              diszf();
//          ad9850_reset();
//         ad9850_wr(0x00,freq);//串行写freqHz频率程序
                }

//#################################################
/*if(num==0x0d){                        //**1按键
           num=0xff;
           count_i=0;
              freq=38000000;
           diszf();
           ad9850_reset();
           ad9850_wr(0x00,freq);//串行写freqHz频率程序
                }
if(num==0x0f){                        //**2按键,弄个蛙鸣的频率试试
           num=0xff;
           count_i=0;
              freq=7023000;
           diszf();
           ad9850_reset();
           ad9850_wr(0x00,freq);//串行写freqHz频率程序
                }
####################################################*/
            }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lp,unsigned char lc)//显示
{
    unsigned char i;                //定义变量
//   P1=0;                                        //端口2为输出
//    P1=P1&0xF8;                                //将P1口的前3位输出0,对应138译门输入脚,全0为第一位数码管
    for(i=0;i<lc;i++)
   {                //循环显示
  //  P1=LED7Code[lp[i]];        //查表法得到要显示数字的数码段
//   delay(1);                                //延时5个空指令
          switch(i)          //使用switch 语句控制位选  也可以是用查表的方式 学员可以试着自己修改
             {
                        case 0S138A=0; LS138B=0; LS138C=0; P1=LED7Code[lp[i]]; break;
                case 1S138A=1; LS138B=0; LS138C=0; P1=LED7Code[lp[i]]; break;
                case 2S138A=0; LS138B=1; LS138C=0; P1=LED7Code[lp[i]]; break;
                case 3S138A=1; LS138B=1; LS138C=0; P1=LED7Code[lp[i]]; break;
                        case 4S138A=0; LS138B=0; LS138C=1; P1=LED7Code[lp[i]]; break;
                        case 5S138A=1; LS138B=0; LS138C=1; P1=LED7Code[lp[i]]; break;
                        case 6S138A=0; LS138B=1; LS138C=1; P1=LED7Code[lp[i]]; break;
                        case 7S138A=1; LS138B=1; LS138C=1; P1=LED7Code[lp[i]]; break;

             }

                delay(1000);
//        if(i==7)                                //检测显示完8位否,完成直接退出,不让P1口再加1,否则进位影响到第四位数据
//        break;
    P1=0;                                        //清0端口,准备显示下位
//    a++;                                        //下一位数码管
    }
}
void diszf()//处理转换给数码管显示字符
{
    bit nums=1;
    unsigned long tmp;

            l_tmpdate[0]=freq/10000000;
                     tmp=freq/10000000;
                if(tmp==0 && nums)
                    l_tmpdate[0]=0;
                else
                    nums=0;

                   tmp=freq%10000000;
            l_tmpdate[1]=tmp/1000000;
            if(l_tmpdate[1]==0 && nums)
                l_tmpdate[1]=0;
            else
                nums=0;

                   tmp=tmp%1000000;
           l_tmpdate[2]=tmp/100000;
           if(l_tmpdate[2]==0 && nums)
           l_tmpdate[2]=0;
           else {
                  nums=0; }

            tmp=tmp%100000;
            l_tmpdate[3]=tmp/10000;
            if(l_tmpdate[3]==0 && nums)
            l_tmpdate[3]=0;
            else {
                   nums=0; }

            tmp=tmp%10000;
            l_tmpdate[4]=tmp/1000;
            if(l_tmpdate[4]==0 && nums)
                l_tmpdate[4]=0;
            else {
                nums=0; }

             tmp=tmp%1000;
            l_tmpdate[5]=tmp/100;
            if(l_tmpdate[5]==0 && nums)
                l_tmpdate[5]=0;
            else {
                     nums=0; }

           tmp=tmp%100;
            l_tmpdate[6]=tmp/10;
         if(l_tmpdate[6]==0 && nums)l_tmpdate[6]=0;
                           else {
                              nums=0; }
            tmp=tmp%10;
          l_tmpdate[7]=tmp%10;
}

网友A:
能确认程序正常在跑吗?   如何确认的?

网友B(2015-10-18):
这么多代码,也不知道是不是正确的。楼主有调试正确吗?

网友C:
使用使用switch 语句控制位选可以给普及一下吗

网友D:
定义这么多的控价操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