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芯片晶振

楼主(2015-09-13):
我用51单片机搞一款时钟芯片,ISL12026。
时钟可以正常走,但是有一个问题。
当我用示波器测32.768KHZ晶振时,时钟就停了;
放开探头,时钟继续往前走。
请问高手,这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要量输出端,或将探头用x10功能

网友B:
就是个非门,量输入时将输入强制拉低了,自然就输出高了

网友C:
示波器干扰了振荡信号.

网友D:
晶振非常敏感,   使用示波器测示晶振,晶振出故障是正常现象.

楼主:
嗯,我晓得了, 多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