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走等长吗

楼主(2015-09-13):
使用C6713这款DSP的时候,以前用SDRAM,数据线和地址线布线的时候需要等长,后来这次换成扩展2片SRAM了(SRAM型号是CY7C1041V33),貌似不用考虑等长的问题了,但是想请教一下各位高人,现在扩展两片SRAM,那么从DSP到这两片SRAM的地址线、数据线和控制线,需要走等长吗。

网友A:
理论上SDram不需要等长

但是因为你原先的设计等长了,估计现在的设计也会被要求等长

楼主:
如果要做等长处理的话怎么搞

网友A:
用“T”字形布线

楼主:
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A:
两块sdram的相同引脚到dsp的距离相等,另外,地址和控制线之间等长,数据线之间等长,但地址和数据之间不需要等长。

楼主:
嗯,我晓得啦,哈哈

网友:
用“T”字形布线

什么是“T”字形布线

网友B(2017-05-10):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SDram不需要等长

但是因为你原先的设计等长了,估计现在的设计也会被要求等长 ...

SDRAM不需要等长是因为频率低么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