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红色竖波浪线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5-09-13):
(无正文)

网友A:
就是《,只是好几个连在一起,所以看起来像竖波浪线

网友B:
这个符号应该就是将两个图纸接起来的吧?!

网友C:
应该是端口对接吧  这个在大的工程中会用到

网友D:
在Orcad里,这是连接页的网络符号,表示这个网络可能出现在其他页面中。

网友E:
应该是不同工程之间的连接吧   呵呵   问题不是很大哦   主要是要能够理解   呵呵

楼主:
嗯,我晓得了,哈哈

网友F:
这个就如楼上两位所说,存在工程文件的,有一个对应的图层关系的。

网友G:
层级原理图设计中经常见到的。

网友H:
长见识了,,学习了

网友I:
这个应该是工程与子工程间的电气连接的。

网友I:
这一块我是稍微知道一点的,没有实际的应用过的。

网友J:
应该是端口对接的意思吧

网友K:
连接页的网络符号

网友L:
应该是两个图纸连接页的网络符号

网友M:
是层级原理图设计中工程之间的连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