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能知道我的代码是不是被优化掉了?

楼主(2015-09-13):
如何才能知道我的代码有没有被优化掉呢,如果被优化掉了,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A:
不要开启优化编译的选项,就不会被优化了。

网友B:
这个需要自己优化的吧,还有可自动优化代码的软件的?

网友B:
这方面看来我已经拖大家后腿了。。

网友C:
调试的时候自然就知道了。

网友D:
注意代码的规范性,一般不会出问题的。主要出现在变量的定义和使用不当,变量被优化掉了。

网友E:
分析源程序就可判定,如果有不确定的,比对汇编。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分析源程序就可判定,如果有不确定的,比对汇编。

程序编译出来了,汇编怎么对?已经编译为二进制文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