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ccsv5 查看 dsp 内部图像

楼主(2015-09-13):
CCS3.3可以查看,但是CCSv5搞不定。有人能搞定么?

网友A:
偶搞定了。哈哈。

楼主:
怎么实现的啊,请教下,应该在CCS里配置,设置图像地址什么的吧?

网友B:
在Debug模式下,在view里面有个image,点击打开,然后设置参数就行了。呵呵

网友C:
这个基本上是一致的,没有多大差别的。

网友D:
我是新手。 你说的DSP 内部图像是指什么图像哦。  是你需要显示在显示器上的图像么?

网友E:
这个应该有相关的指导手册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