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实现图像压缩

楼主(2015-09-13):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CPU速度够,肯定是软件实现方便且成本低

网友B:
还是软件实现情况良好,能在基本不改变照片画质的情况下,把照片体积压缩的很小。

网友C:
使用DSP是做这个的好选择

网友D:
尤其是c6000系列的处理器

网友E:
6678的片子是多核的处理,每个核处理速度都很快

网友F:
图像数据量控制日益庞大,是得找一个既有效率又有实力的工具。

楼主:
都不着边际,算了,结贴了

网友G:
这应该属于图像处理的范畴了,MATLAB,VC等都能实现图像压缩的,而且算法也比较多
但是楼主是想怎么做的

网友H:
楼主是想正在DSP上实现图像的压缩处理吧

网友:
软件很复杂,现在硬件也可以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