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充电时我的红灯一会亮一会暗

楼主(2015-09-13):
我在给便携式产品的电磁用CN3066充电芯片充电的时候,发现充电时我的红灯一会亮一会暗的,很是费解

网友A:
万用表测量充电芯片的输出电压呢

楼主:
红灯亮的时候为正常的4.12V电压,红灯暗的时候为2.6V左右的电压

网友B:
当电池没有接到充电器时,CN3066/CN3066B很快将输出电容充电到恒压充电电压值,并进入充电结束状
态,由于FB管脚工作电流对输出电容的放电效应,FB管脚和BAT管脚的电压将慢慢下降,一直下降到再
充电阈值, CN3066/CN3066B再次进入充电状态,这样在FB管脚和BAT管脚形成一个电压幅度约为150mV
的锯齿波,同时 CHRG 输出脉冲信号表示没有安装电池。当电池连接端BAT管脚的外接电容为10uF时,脉
冲的频率大约为4Hz。

网友C:
呵呵   技术手册  必须要钻一钻   这样很多问题  就都解决了   呵呵

楼主:
哇塞,好详细,五体投地啊

网友D:
充电时输出的电压不稳定呗。

网友E:
是不是电压不稳啊

网友F:
什么问题呢

网友G:
接触有问题吗?

网友G:
尤其是在焊接上。

网友H:
由于FB管脚工作电流对输出电容的放电效应,FB管脚和BAT管脚的电压将慢慢下降

3楼的解释好详细啊

网友I:
可能有两个原因:
(1) 电池连接问题
(2) 电池保护板的过充电压阈值偏低, 导致过压保护动作, 电池被断开.

网友I:
如果万用表同电池串联, 也会导致这个问题.

网友J:
那就是充电的电流不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