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不在2.5V

楼主(2015-09-13):
通过FPGA控制ADS7863的时序。由于存在4个通道,两两同时采样,所以需要切换通道。
控制的CLK大约为16.666M。

偶发现象:
基准电压默认为2.5V。但是有时候电压会出现不在2.5V的情况。

楼主:
基准电压有比较大的波动,还能偶尔恢复回来。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现象呢。

网友A:
没有遇到过。。

网友B:
REFout Pin上需要挂bypass电容,最小值为470nF。

楼主:
在哪能看

网友C:
数据手册Page 30
请确认是否有加。

楼主:
REFOUT pin加了1个10uf的电解和2个104贴片电容。

网友D:
那应该没事啊。。。

网友E:
1、先测试下基准电压的电流够不够,2、基准电压电容最用224-10UF电容再并个103

网友C:
这个的我也没遇到过的,基准电压2.5V的话,若为系统内部的基准源提供的,一般是不会变化的

网友F:
看看是不是调试电容的问题   导致电压有波动   呵呵

楼主:
多谢大家了,先结贴了

网友G:
浮动有多大

网友H:
试试基准电压并个103电容

网友I:
系统基准源2.5V,应该是不变的呀

网友J:
REFout Pin上需要并电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