漆包线圈可用什么原件代替,太细了不好焊,求教各位大虾!

楼主(2015-09-13):
(无正文)

网友A:
不知楼主用它来搞什么?一般漆包线很好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楼主用它来搞什么?一般漆包线很好焊的

摇摆灯里面的,跟悬空的磁铁形成磁场,摇来摇去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摇摆灯里面的,跟悬空的磁铁形成磁场,摇来摇去的

线太细了,还没有头发粗

网友B:
头发平均直径0.07~0.08mm,算是好焊的。最细的线是0.025mm,大约头发的1/3直径。

代替的元件,没有。

楼主说不好焊接,其实是难以除漆。线太细,容易刮断。

网友A:
这个可以先将线圈沁漆硬化了在说

网友C:
找免除漆的线,在焊锡熔点的温度可以直接上锡。

网友D:
挺好焊的,多练习几次就好了,熟能生巧

网友E:
QA聚氨酯漆遇高温分解,可直接上锡或焊接
QZ聚酯线可用蚁酸去漆后上锡或焊接
手工机械去漆则要求操作水平高

网友F:
用QA直焊型漆包线是不错的选择,不能换类型的话就用脱漆剂泡一下喽。10L都说了。

网友G:
这么细的一般不都是免除漆的线吗?在引脚上绕几圈,在焊上,挺好焊啊

楼主:
谢谢各位了,多是新手只能多练练了,熟练起来应该会好吧

网友H:
用烙铁加焊锡烫化绝缘漆就行,你这个绝缘漆是不是质量太好了,超耐高温的,

网友I:
不用刮啊。直接用焊锡烫掉就可以焊接了。我经常焊接这个的。

网友J:
如果是定制的。。。可能要刮一下漆。。。
不然就算运气好焊上去了也不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