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做一个低功耗的板子

楼主(2015-09-13):
做一个低功耗的板子,为了板子上的电源头痛呢?
太阳能电池板铅酸蓄电池供电,电池的容量是12V 12AH
主控板板子自己做想做成低功耗的,手头上有LM3S8962和MSP430F5438,最大程度的降低功耗,主要功能是接收传感器的数据,将数据存在SD卡,要求系统供电时间越长越好。
外面接了一个传感器在12V,十几毫安
太阳能控制器耗电十几毫安

楼主:
还有一个GPS耗电是5V 80毫安,想把GPS取掉,不用GPS
高手给个方案,要把12V降到5v或3.3V是很耗能的。

网友A:
有现成的降压芯片的,功耗不是很大,你可以找一下

网友B:
接收传感器的数据,并将其存在SD卡,可以用低功耗的MSP430,相比于M3更为省电。

网友C:
由于是12V供电,选择LDO,效率会比较低。

网友D:
可以选DC/DC,静态电流小的。

网友D:
明白点了,那推荐几个芯片吧

网友E:
TPS54620、LM3150、LM2743等

楼主:
给个链接吧

网友F:
http://www.national.com/webench5 ... ;O1I=1&op_TA=30

网友G:
从效率角度考虑问题   还是使用DC-DC芯片   这样的方案还是很多的   呵呵   一般的芯片都会有现成的方案

楼主:
那就结贴了,大伙晚安啊

网友H:
这个芯片的功耗不是很大的,,再把可能不需要的外围设备给去掉的就可以

网友I:
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从几个方面入手.
1. 电源, 用 BUCK 变换肯定比 LDO 省电很多. 方案可以见8, 10~12 楼. 还可以使用电源芯片的关断模式进一步降低静态功耗.
2. mcu 方面, 在满足要求的情况下, 尽量降低频率, 尽量采用低功耗模式, 或最大时间工作在低功耗模式下.
3. 传感器的低功耗运行, 缩短工作时间, 让其大部分时间不供电, 不工作...

网友J:
尽量减少外围电路的吧

网友K:
MSP430F5438可以做到低功耗

网友L:
或者使用现成的模块。

网友M:
得用DCDC芯片

网友N:
有现成的降压芯片的,功耗不是很大

是哪款呢

网友O:
尽量减少外围电路的工作时间,尽量降低MCU频率

网友P:
这个功耗的主要小号在数据接收模块那一块的,其时刻要处于接收数据的工作状态的。

网友Q:
这个最主要是的注意数据通讯电路的控制设计的,这一部分关系到功耗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