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licence 失效

楼主(2015-09-13):
之前编译可以通过的程序今天突然报错了~说是我的keil licence 失效,需要注册~但按提示注册的时候却又打不开网站,请问这样要如何解决啊??好着急~请前辈不吝赐教啊~~~

网友A:
不同版本很多器件是不兼容的,需要升级器件。

网友B:
你这个是由于你的软件没有**成功吧

楼主:
都觉得没说到点子上啊

网友C:
百度一个keil注册机,看看**方法,打开安装路径X:\Cypress\PSoC Creator\3.2\PSoC Creator\import\keil\pk51\9.51\UV4下以管理员身份运行Uv4.exe,打开licensemanagement,添加序列号。

网友D:
别管他,不影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