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擦除的情况下 修改片内程序 要怎么搞

楼主(2015-09-13):
CY7C63813 在不擦除的情况下 修改片内程序 要怎么搞

网友A:
68013内部没有FLASH的,也就是不能存储代码的,每次都会更新,当然你要在68013上挂一个24LCXX就不一样啦!

楼主:
哦哦,那我的问题如何解决呢?

网友B:
要挂接EEPROM把

网友C:
当没有EEPROM的时候68013掉电后内部程序就没有啦!上电重新烧写就可以了!但是目前68013的应用大部分都是带一片EEPROM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