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3比PSoC5贵好多哈

楼主(2015-09-13):
为什么

网友A:
这种价格都是 “片品价” 吧,没有参考价值。 量大了肯定会便宜很多了。

楼主:
看了看PSoC的相关资料。有个问题一直想不明白:对于一般的应用工程师,是不需要考虑MCU外设的实现方式的。如果做一个STM32(举例而言)外设的图形配置工具,PSoC和MCU又有何分别?

网友B:
PSoC的模拟外设确实比较强大,这个是一大优势。

网友C:
关于网上报价,只是一个参考,购买的时候代理商会从CY申请价格,然后再卖给客户。

网友D:
楼上上此言差矣,对于一般应用工程师,MCU外设的实现方式也很重要呀,集成度的设计PCB多方便,另外,修改设计也是极其方便的呦!
PSOC模拟外设强大,另外就是模拟数字的可配置,要灵活多了呦!

楼主:
哈哈,说得好,分数全给你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上上此言差矣,对于一般应用工程师,MCU外设的实现方式也很重要呀,集成度的设计PCB多方便,另外,修改设 ...

这个说到点上,PSOC 数字及模拟资源丰富,片内可以编辑性强,可以适用于多重场合的需求,而不需要修改外设器件。图形化界面缩短产品研发周期,上手后简单方便。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说到点上,PSOC 数字及模拟资源丰富,片内可以编辑性强,可以适用于多重场合的需求,而不需要修改外 ...

赏~:victory:

网友G:
出100pcs CY8C3866AXI-0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