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件发热

楼主(2015-09-13):
电路板中的某个器件比较热是不是这个器件相关的电路或者器件就有问题呢?

网友A:
这个很难说,先仔细检查一下电路吧。

网友B:
应该是有问题,不正常的表现

网友C:
那应该是电路有问题了。
一般带散热片的原件发热时正常的,不烫手就好

网友D:
估计是焊反了吧,换过来试试

网友E:
楼主什么原因啊?

楼主:
搞定,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