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引脚是1脚

楼主(2015-09-13):
晶振怎么知道哪个引脚是1脚

网友A:
有缺口的一端为1脚。

楼主:
多谢楼上的。

网友B:
有个点标记的为1脚,按逆时针(管脚向下)分别为2、3、4。

网友C:
楼上正解

楼主:
哦。知道了,多谢哈

网友D:
标号正对自己,左下是一脚,然后逆时钟依次为2/3/4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