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79f083 无法进timer2 定时中断(内部RC)

楼主(2015-09-13):
79f083 无法进timer2 定时中断(内部RC)

楼主:
在定时中断里设置了4ms的标志位,运行到main()程序后,4ms的标志位没有置1.

网友A:
首先确认timer2定时中断开啟了没有?

网友B:
然后程序是否可以正常进入timer2中断?有没有将中断矢量弄错?

网友C:
timer2中断是否将4ms标誌设置好了?

楼主:
哦,我知道了,多谢

网友D:
高级工程师会问这种问题??我不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