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对电动汽车怎么看?

楼主(2015-09-13):
电动汽车这一块靠谱么?在当前的市场和政策情况下,是否有前途??

网友A:
电池技术如无实质性进步,应以混动为主,纯电动为辅

网友B:
钱多,可以买来做玩具,目前,以后不好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钱多,可以买来做玩具,目前,以后不好说。

深圳的几百台比亚迪E6电动出租车,累计跑了2亿公里,算不算玩具?

网友B:
对于目前大多数一个家庭只有一台车的人,还是算了吧。每走200公里就要停几小时。等因素还是制约着的。

网友C:
5楼,有快充模式的。
与开BYD纯电动出租车的司机聊过,他那辆已经换了电池,在新车开了6万多公里后,每次充满电后只能开150多公里,更换电池组的成本在8~9万,而电池的具体寿命多少,厂家没有明确指标。
网上也看到新闻,说第一批电动出租车已经有几辆行驶了超过50万公里,那就是说,个体差异很大,有的可能跑不到10万公里就得换电池,而有的可以跑超过50万公里!这里电池组性能的一致性搞上去、在搭配充电站的普及,应该大有市场。

网友D:
纯电动的汽车估计还有很大的问题。辟如重复使用度,现在的电池都存在反复充电寿命缩短问题,并且电池更换价格很是昂贵的。再者,电力驱动的动力强度并不够,以前曾经在一个公司短暂做过电动汽车项目,动不动就是十几二十安培的电流,实在不是现在的电池方式能支撑的。最后,还有安全问题,电池擦挂碰撞了容易发热,甚至导致炸裂,电解液泼洒。电动汽车的这些问题,个人认为还有待改善,特别是安全方面的。当然也不可否认,随着材料学的发展,未来肯定会出现更加强力的电池,但是在这之前,还需要多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