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和软件] 飞思卡尔开发环境:IAR安装使用心得

楼主(2015-09-13):
本人大三,正在准备飞思卡尔,做得摄像头组,欢迎交流,在使用高版本的iar 对k60进行开发的过程中,遇到了好多头痛的问题,折腾了好久,下面是我整理的我遇到过的一些问题,有的是转载的百度文库的,希望对大家有用,欢迎大家补充

问题一 : 6.3 及以上版本,在win 7 系统上面的兼容性问题

6.3以上的版本对win 7的兼容性不是很好,安装**过后,可能遇到以下问题:

(1)下载不成功 :
(2)debug 后,一直编译,不能stop ;或者stop后,不能复位

出现问题(1),可能是flash loader的原因,不同的版本,flash loader的名字可能不一样,
这个如果你是使用的野火的工程,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出出现问题(1)和问题(2)的最大原因,可能是win7的兼容性问题,可以这样解决:
将安装文件夹下面的product.log 文件复制到 你的安装文件夹-->arm-->arm-->bin 文件夹下面, 如下图

问题二 :IAR软件的Go to Definition of问题

这一段来自百度文库,不能百分之百成功

网上有很多朋友都碰到IAR软件的Go to Definition  of选项不是灰色,就是单击后发出声音不跳转或直接提示C文件路径错误。本人也被该问题困扰已久,咬咬牙决定研究一下,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以下是本人经过 多次尝试之后总结的解决方法及问题的分析。如有错误之处,恳请指正。

Go to Definition of是灰色的
Tools → Options → Project:勾选Generate browse information

问题1分析:未开启Go to Definition of的功能,勾选上述选项即开启

单击Go to Definition of发出声音但未跳转
Tools → Options → Project:取消勾选Generate browse information
重新编译
Tools → Options → Project:勾选     Generate browse information
再次重新编译即可

单击Go to Definition of提示C文件路径错误
Tools → Options → Project:取消勾选Generate browse information
重新编译
Tools → Options → Project:勾选     Generate browse information
再次重新编译即可

问题2和3分析:
变更工程文件夹目录位置后,之前产生的browse information已经过期,因此需要先删除过期的browse  information,具体见步骤1)和2),然后再次生成新的browse information即可,具体见步骤3)和4)。

网友A:
首先,非常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很不错。
不过,楼主的IAR版本比较低了,可以下载最新的IAR版本,可以解决电脑的兼容问题。
另外,问题2的解决方案,这个很不错,对网友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