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PWM问题

楼主(2015-09-13):
88F2051

#define                LongToBin(n)\
(                \
        ((n >> 21) & 0x80) | \
        ((n >> 18) & 0x40) | \
        ((n >> 15) & 0x20) | \
        ((n >> 12) & 0x10) | \
        ((n >>  9) & 0x08) | \
        ((n >>  6) & 0x04) | \
        ((n >>  3) & 0x02) | \
        ((n      ) & 0x01)   \
        )
#define              bin(n)                     LongToBin(0x##n##l)        //write        binary charactor set,exsample :        Bin(11111111) =        0xff

void main(void)
{

        CLKCON &=bin(10011111);// 16.6MHZ fsys=fosc
        PWMCON = bin(10000001);//
        PWMP =0x49;
        PWMD =0x24;
        P1M0 = 0;
        P1M1 = 0xff; //ÍÆÍìÊä³ö
        P1 = 0;

        _nop_();
        _nop_();

while(1)
{
S25=~S25;
        }
}
全部的代码如上,感觉没有什么错误了,S25定义的管脚有输出,请做过的人给指点 下

网友A:
1年多前的是88F2051,现在是88F2051A,如果你用的是SOP16版本不带A的,那么是没有PWM输出的,新版带A的,PWM在P3.7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