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收不到SH79F166A发送的数据

楼主(2015-09-13):
使用EUART和电脑通讯没有问题,但是和另外一个单片机通讯不上,另外的单片机收不到SH79F166A发送的数据,有知道是怎么回事的吗?

网友A:
好的工具往往能事半功倍, 建议楼主关注一下自己的调试工具

网友B:
能将串口通讯这部分DMEO程序发给我参考一下吗?我现在设置波特率出现了问题,并且烧写的里面的一个代码选项值不是很明白用途,请指教,谢谢。

楼主:
嗯,知道了

网友C:
中颖单片机服务好像不行啊,怎么没有看到例程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中颖单片机服务好像不行啊,怎么没有看到例程呢?

那是因为你还没找代理商要fae给的例程,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