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电路解惑

楼主(2015-09-13):
(无正文)

网友A:
这是仪表放大器的结构啊

网友A:
你想放大的到底是什么信号

网友B:
“R3的作用”,每一本讲到仪表放大器的书都一定要讲到。通用模拟电路教材也一定会讲到。例如童诗白或者康华光主编的模拟电路教材。

网友C:
R3,增益调节

楼主:
R3的作用 如果单独使用我是知道的 是个的反馈电阻但是 反馈的原理就是通过输入输出的比较完成的
但是 看这图貌似R3参考点电压会变化

难道这也是抗共模干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