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 电调油门行程问题

楼主(2015-09-13):
请问有没有大神知道好盈天行者40A电调的油门行程怎样用单片机设置???我一开始是用遥控器设置的油门行程  由于不知道接收机输出的PWM的周期和占空比 所以恢复出厂设置之后想用单片机设置  现在单片机设置不成功   大概是高电平700us-2400us左右

网友A:
我测过不同品牌的接收机,脉宽范围和频率都不尽相同,有些还可调频率。
所以是使用电调主动去适应,而不需要单片机适应电调。
一般设置方法是先油门到顶,给电调上电,听到提示音后,油门回到底,即完成行程校对。
如先输出2400us,听到提示音后输出700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