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eils1024传感器为什么没有供电也没有输入的时候还有0.4v电.....

楼主:
在完全没有供电和输入的情况下就测芯片的输出脚和地线之间就有-4v的电压,而且在用430控制的时候最后输出的电压和信号电压一样,就是一些给高电平的信号是多少电压结果输出就是多少电压

自己画的电路图

高速线阵CMOS图像传感器ELIS-1024 (1).pdf

1024的资料

网友A(2015-09-15):
可能是从控制和接口端口泄漏过去的

网友B:
都没看懂楼主想说什么。一个标点符号都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