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249的SPI

楼主(2015-09-13):
msp430F249的SPI有多个,引脚复用功能中有的标注: USCI A0 slave transmit enable,应该是从机传输使能的意思。可是为什么是从机传输使能,SPI不是也可以主从互发吗,主机发送不需要使能吗,谁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至少可以配置4个spi

网友A:
msp430F249的SPI,主从机模式可以自由配置

网友:
主从机模式可以自由配置

USCI A0 slave transmit enable什么意思

网友:
主机发送不需要使能吗

也需要使能吧

网友B:
SPI主设备在时钟的下降沿发送数据,从设备在时钟的上升沿接收数据

网友C:
这个需要主从模式控制的。

网友D:
这个需要主从模式控制的。

一直是移植人家的程序,没注意这个。是不是说设为主从模式后,主机发送不用使能,从机发送得使能

网友E:
SPI一般是一个主机多从机,主机发送,哪个从机接收哪个使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