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DIY一个正弦表计算器,用于单片机查表生成正弦波

楼主(2015-09-13):
小制作喜欢用51 ,
即插即写,即写即用,在不需要调试的时候,略感方便
这两天帮一个小师弟做波形发生器,考虑到速度,查表吧
然后因为参数会改动,网上也找不到合适的计算器,
于是自己做了个正弦表计算器
支持10进制 16进制显示
支持波形绘制
支持指针提示(鼠标放到曲线上,提示该点位的数据信息)
双击运算结果可以复制
暂不支持图像缩放有bug或者改进意见欢迎来信,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下载地址 pan点baidu.com/s/1kTJ8ysJ

可以显示本次计算用了多久时间,配置低的电脑就要慢一点啦

网友A:
介个。。。我一直用EXCEL产生,方便快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介个。。。我一直用EXCEL产生,方便快捷

哈哈,来个51200点的试试,你需要拖多久?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来个51200点的试试,你需要拖多久?

纯属找事!
你举个例子,在MCU中用51200点正弦波做什么用?
我实际项目中最多用过1024点的正弦波,而1024点在EXCEL中拖动生成,也不过是10秒钟。
你意思是说,如果不用你的这个软件,是不是我们做个正弦表得花上几天际夜啊?
用EXCEL还可以随意的做各种波形分析,误差分析,比如计算可控硅等功率移相触发的参数。

我只是想说,我有我的方法,你有你的方法,并不是说你的方法不好,我的方法很好。你就像那些用32位ARM的人嘲笑用8位MCU的人一样。

自己合适的,才是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纯属找事!
你举个例子,在MCU中用51200点正弦波做什么用?
我实际项目中最多用过1024点的正弦波,而1024 ...

无聊至极!又遇见一个二进制的机器人
1本工具步进可以处理51200点,再多10倍也可以处理,你的意思就是比你见过的点数多就没用?
2你是二进制世界的吗?要么就只能用我的软件,要么就什么也做不成?幼稚
3本工具当然可以实现其他波形,诸如你说的此类参数,我哪天用到加上即可,为何目前没有?因为目前我用不到而已
4你若这么说我是50步笑100步,那你岂不是吃不到葡萄还说葡萄酸了?你觉得你的合适,你就用你的,你如果感兴趣,就一块讨论,上来就这么大脾气,在生活中应该是一个被压抑太久了的卢瑟,不认同的声音都会被你认为成嘲笑,那我治不了,得去精神科了,

网友B:
又开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