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经验

楼主(2015-09-13):
      我是一名开学就研二的学生了,就读专业是控制科学与工程;实验室做的是工控领域的,但是我想做一名硬件工程师。
希望有高手给个指点。最好不要只是说看模电,数电;因为都学过,虽然掌握的不精,但是基本应用还是可以的。
      想要的建议是什么类的书籍(有名字最好),或者告诉一个好的硬件学习论坛等。我的目的是通过学习,自己能原创地
设计一些电路。

网友A:
多看不如多做,自己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

网友B:
推荐科学出版社的鬼子系列,

网友C:
书看得再多也没啥用,关键是要动手做,从简单的做起。

楼主:
有道理,正好结合实验室的电路图

网友D:
可以根据兴趣 理论+实践 的做一些小产品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思考,刚好最近本坛H大师在推行`看图识字'意义就在于透过反复的思考去推断电路结构(长相),有何作用 ...

我是新手,不明白你说的H大师是,请见谅。那么H大师是??

网友F:
自行设计电路往往是很难的~初期也是不切实际的~也不要以为能自行设计电路是很牛X的样子~建议还是多看看一些经典电路~把小电路认真吃透~再结合方案和调试经验~积累的越多~以后自己搭建电路也就信手拈来了~记住:谨慎搞创新电路~做工程不是脑洞大开~

网友G:
教科书上的理论都是建立在理想状态下,而实际设计产品时用到的元件都不是在理想状态下的,元件的各个参数会随着电压电流温度等变化的,手册里有曲线图的。理论很重要,实际动手更重要,电烙铁、万用表、示波器…………
想看什么书,就看你将来向哪个方向发展了。

模电相关推荐:
微电子电路(第五版)
(加)塞德雷,(加)史密斯 著,周玲玲 等译

开关电源相关推荐:
精通开关电源设计(美)Sanjaya Maniktala 著,王志强 等译

数电相关:就要学单片机、DSP、FPGA了,要写程序

楼主:
想进华为做硬件工程师呢?有好的推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