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片外8个数字信号如何实现或操作

楼主(2015-09-13):
(无正文)

网友A:
找个多输入的或门电路,比如CD4002

网友B:
这个容易啊,一片或门集成电路就解决了

楼主:
不知有没有8输入的或门芯片?输入路数太少的话,用的芯片太多。

网友C:
三种办法:
1.找8输入的或门。
2.分两次(3次也行)来或,就是几个信号或了输出,输出再或。
3.取反(反相器好找了吧),做线与,单片机反过来检测低电平就是了。

网友D:
是要走外部中断?每路接一个二极管再共接就好,注意驱动能力。

网友E:
每路串个二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每路串个二极管就可以了。

其中一路改为串合适阻值的电阻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其中一路改为串合适阻值的电阻

不需要,串入二极管后合并为一路,然后加下拉电阻。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需要,串入二极管后合并为一路,然后加下拉电阻。

七粒二极管,加一粒合适的电阻,就可以得到一个完整的 8 输入或门。不用下拉电阻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七粒二极管,加一粒合适的电阻,就可以得到一个完整的 8 输入或门。不用下拉电阻 ...

不加下拉电阻的话,如果输入都为0,如何实现输出也为0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加下拉电阻的话,如果输入都为0,如何实现输出也为0呢。

串的那粒电阻接到一路输入上了,其他7路为0,7路二极管截止。此时,这路是什么,输出就是什么。其他7路有一个为1,则相应二极管导通,实现或门。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串的那粒电阻接到一路输入上了,其他7路为0,7路二极管截止。此时,这路是什么,输出就是什么。其他7路有 ...

这和我的是一个道理啊。

楼主:
学到很多,感谢各位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