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求一个1933读写内部EEPROM的例程

楼主(2015-09-14):
求一个pic16f1933读写内部EEPROM的例程  谢谢

网友A:
说明书上有吧?

网友B:
看手册就好!

网友C:
/*********************************************************************************
*                          读内置EEPROM函数
*
* 说明: 读EEPROM;
*
* 参数: eeAdr 需读取的地址;
*
* 返回: 读取到的值;
*
* 注意: 有特殊情况在这说明,比如被中断函数调用。
*********************************************************************************/
unsigned char EEPROMReadByte(unsigned char eeAdr)
{
    unsigned char eeRead;

    EEADR=eeAdr;//写地址
    EECON1bits.EEPGD=0;//操作数据EEPROM
    EECON1bits.CFGS=0;//操作闪存或数据EEPROM
    EECON1bits.RD=1;//启动读
    eeRead=EEDATA;//读EEPROM

    return eeRead;
}

/*********************************************************************************
*                          byte写EEPROM函数
*
* 说明: byte写EEPROM;
*
* 参数: eeAdr 需写的地址0~255;
*       eeData 需写的内容;
*
* 返回: 读取到的值;
*
* 注意: 有特殊情况在这说明,比如被中断函数调用。
*********************************************************************************/
void EEPROMWriteByte(unsigned char eeAdr,unsigned char eeData)
{
    EEADR=eeAdr;
    EEDATA=eeData;
    EECON1bits.EEPGD=0;//操作数据EEPROM
    EECON1bits.CFGS=0;//操作闪存或数据EEPROM
    EECON1bits.WREN=1;//EEPROM写使能
    GIE=0;//关总中断
    EECON2=0x55;//解锁写
    EECON2=0x0AA;
    EECON1bits.WR=1;//启动写
    GIE=1;//开总中断
    EECON1bits.WREN=0;//清除EEPROM写使能
}

无需初始化,直接读写即可。

网友D:
楼上的可以直接应用,不过在写 EEPROM的时候最好加上WRERR检测。

网友A:
加哪个还不如程序容错!

网友E(2015-10-30):
;写EEROM 单字节数据
;DATA_EE_ADDR 写入的地址
;DATA_EE_DATA 写入的数据
Write_EE_Data
BANKSEL EEADRL
    MOVF   DATA_EE_ADDR,W
    MOVWF   EEADRL
    MOVF   DATA_EE_DATA,W
    MOVWF   EEDATL
    BCF     EECON1,CFGS
    BCF     EECON1,EEPGD            ;访问EEROM
    BSF     EECON1,WREN

    BCF     INTCON,GIE
    MOVLW   55H
    MOVWF   EECON2
    MOVLW   0AAH
    MOVWF   EECON2
    BSF     EECON1,WR
    BSF     INTCON,GIE
    BCF     EECON1,WREN
    BTFSC   EECON1,WR
    GOTO    $-2
BANKSEL    PIR2
    BCF     PIR2,EEIF
    RETUR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