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与下载]
USB Mass Storage协议

楼主(2015-09-14):
简介
USB Mass storage Device协议即海量存储设备协议适用于硬盘,U盘等大容量存储设备。协议使用的接口端点有BulkIn、BulkOut和Interrupt端点。该设备类又包含6个独立的子类以及3种传输协议。
bInterfaceSubClass命令集描述
01hRBC通常,FlashDevice使用RBC,事实上所有大容量存储设备都可使用RBC
02hSFF-8020i,MMC-2(ATAPI)适用硬盘,C/DVD
03hQIC-157适用磁盘
04hUFI适用软盘
05hSFF-8070i适用移动存储设备
06hSCSI目前绝大多数USB Mass Storage设备都使用SCSI指令集
bInterfaceProtocol协议实现描述
00hControl/Bulk/Interrupt protocol(含命令完成中断)USB海量存储类CBI传输,只适用于全速
01hControl/Bulk/Interrupt protocol(不含命令完成中断)USB海量存储类CBI传输,只适用于全速
50hBulk-Only传输Bulk-Only传输
本文仅介绍SCSI子类下Bulk-Only的传输协议,我们手中的U盘就是遵循SCSI协议的。要知道U盘不仅仅是USB设备,它还是一种存储设备,类似硬盘,USB协议本身没有定义对存储设备操作的指令,所以需要通过SCSI来完成读写等操作。关于此类设备的描述符不再赘述,需要注意的是在interface描述符中:
  • bInterfaceClass = 0x08
  • bInterfaceSubClass = 0x06
  • bInterfaceProtocol = 0x50

指令、数据和状态协议CBW指令格式
CBW(Command Block Wrapper)的长度为31个字节,具体定义如下图:
  • dCBWSignature:
            CBW的标识,固定值:43425355h (little endian)。
  • dCBWTag:
            主机发送的一个命令块标识,设备需要原样作为dCSWTag(CSW中的一部分)再发送给Host;主要用于关联CSW到对应的CBW。
  • dCBWDataTransferLength:
            本次CBW命令要求在命令与回应之间传输的字节数。如果为0,则不传输数据。
  • bmCBWFlags:
            反映数据传输的方向,0x00 表示来自Host,0x80 表示发至Host;
  • bCBWLUN:
            对于有多个LUN逻辑单元的设备,用来选择具体目标。如果没有多个LUN,则写0。
  • bCBWCBLength:
            命令的长度,范围在0~16.
  • CBWCB:
            传输的具体命令,符合bInterfaceSubClass.中定义的命令规范,此处是SCSI指令集

CSW(Command Status Wrapper)状态格式
CSW的长度为13个字节,是对应CBW指令的状态返回,它指示了上一条指令执行是否成功,具体定义如下:
  • dCSWSignature:
            CSW的标识,固定值:53425355h (little endian)
  • dCSWTag:
            设置这个标识和CBW中的dCBWTag一致,参照上面关于dCBWTag的解释
  • dCSWDataResidue:
            还需要传送的数据,此数据根据dCBWDataTransferLength-本次已经传送的数据得到
  • bCSWStatus:
            指示命令的执行状态。如果命令正确执行,bCSWStatus 返回0 ,不正确返回1,phase错返回2(当HOST收到此错误时需要对Device复位)

SCSI命令集
SCSI(Small Computer System Interface)的指令集有很多,参考http://en.wikipedia.org/wiki/SCSI_command ,其中USB Mass Storage主要用到的指令有:
  • 04H Format Unit:格式化存储设备
  • 12H Inquiry:获取设备信息
  • 55H Mode Select:HOST用来设置外设参数
  • 5AH Mode Sense:返回参数
  • 28H/A8H Read(10)/Read(12):从设备读取数据
  • 25H Read Capacity:读取设备容量
  • 23H Read Format Capacity:读取当前设备容量和可格式化的容量
  • 1EH Prevent/Allow Medium Removal:写保护
  • 03H Request Sense:获取状态信息
  • 2BH Seek(10):为设备分配地址
  • 1DH Send Diagnostic:硬件复位并执行诊断
  • 00H Test Unit Ready:查询设备是否ready
  • 2AH/AA Write(10)/Write(12):写数据到存储设备
  • 2EH Write and Verify:写数据到存储设备并校验
Format Unit
  Bit Byte
Reserved
FOV
Extend(0)
DCRT(1)
SingleTrack
Reserved
Immediate
Side
Defect List Length (MSB) (0)
Defect List Length (LSB) (8)
4—7
MSB                        Number of Blocks
Reserved
9—11
MSB                        Block Length
  • FOV:当DCRT或Immediate置1时,此位也须置1
  • DCRT:置1表示无需对盘符进行认证,须置1
  • SingleTrack:置1表示只对指定Format Unit命令指定的Track格式化
  • Immediate:置1时,device必须立刻返回状态信息,不支持UFI设备
  • Side:对SingleTrack有效,置1从顶部开始格式化,置0从底部开始格式化
注意:Number of Block和Block Length的值要与Read Format Capacity的返回相匹配
Inquiry
  Bit
Byte
Reserved
Peripheral Device Type
RMB
Reserved
ISO Version(00h)
ECMA Version(00h)
ANSI Version (00h)
Reserved
Response Data Format
Additional Length (31)
5—7
Reserved
8—15
Vendor Information
16—31
Product Identification
32—35
Product Revision Level
  • Peripheral Device Type:标识当前连接逻辑单元的类型,00H为直接存储设备,05H为光盘
  • RMB(Removable Media Bit):置1表示是可移除设备
  • Response Data Format:UFI设备置1
  • Additional Length:参数长度,UFI设备此值为1FH
MODE SELECT
Bit
Byte
5AH
LUN
Reserved
DBD
Reserved
PC
Page Code
3—6
Reserved
7—8
MSB                       Parameter List Length
9—11
Reserved
  • DBD - Disable Block Descriptors - if "1" then the target must not return any block descriptors
  • PC - Page control -
  • 00 - return current values
  • 01 - return changeable values
  • 10 - return default values
  • 11 - return saved values

楼主:
PREVENT-ALLOW MEDIUM REMOVAL
Bit
Byte
28H
LUN
DPO(0)
FUA(0)
Reserved
RelAdr(0)
2-5
Logical Block Address
Reserved
7—8
MSB                       Transfer Length
9—11
Reserved
READ(12) A8H的Transfer Length为32位,从6-9字节
READ CAPACITY
Bit
Byte
23H
LUN
Reserved
2-6
Reserved
7-8
Allocation Length
9-11
Reserved
Allocation Length:定义了HOST能够接收的最大格式化数据长度
REQUEST SENSE
    Bit Byte
Valid
Error Code (70h)
Reserved
Reserved
Sense Key
3-6
Information
Additional Sense Length (0AH)
8-11
Reserved
Additional Sense Code (Mandatory)
Additional Sense Code Qualifier (Mandatory)
14-17
Reserved
Valid:表示Information域是否有效
Information:表示出错的逻辑块地址
SEEK
Bit
Byte
1DH
LUN
PF
Reserved
SelfTest
DefOfl
UnitOfl
2-11
Reserved
SelfTest:置1表示执行默认的自检,置0表示执行特殊的自检
TEST UNIT READY
Bit
Byte
2FH
LUN
DPO(0)
Reserved
ByteChk(0)
RelAdr(0)
2-5
Logical Block Address
Reserved
7-8
Verification Length
9-11
Reserved
Logical Block Address:验证的起始地址
Verification Length:验证数据的长度
WRITE(10)
Bit
Byte
2EH
LUN
DPO(0)
Reserved
ByteChk
(0)
RelAdr(0)
2-5
Logical Block Address
Reserved
7-8
Transfer Length
9-11
Reserved

网友A:
本文仅介绍SCSI子类下Bulk-Only的传输协议,我们手中的U盘就是遵循SCSI协议的。

网友B:
感谢楼主的资料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