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T6+MPU6500六轴传感器

楼主(2015-09-14):
通过IIC获取加速度值和角速度值,然后通过USART1上传。加速度取值范围-2~+2g,角速度-2000~+2000。通过串口调试助手实测数据显示,当平放时axis_x:0 axis_y:0 axis_x:-0.245   gyro_x:0  gyro_x:0 gyro_x:0 当翻转过来时axis_x:0 axis_y:0 axis_x:0.245   gyro_x:0  gyro_x:0 gyro_x:0   这样看来明显是有问题的啊,平放Z轴加速度应该是-1g,反过来之后应该是+1g吧。求助各位这种该怎么解决,是由于没有加速度,角速度校准的愿意么,如果是该怎么校准?

mpu6500 obd.rar

程序源码,一起学习

网友A:
给原理图没?就是连接图,什么腿跟什么腿有一腿。

楼主:
硬件是用的别人的,程序里也可以找到的。在uart.c 和my_iic.c文件里可以找到。方便移植。

楼主:
找到错误的原因在哪里了:)。程序里我给ACCEL_CONFIG赋值是0x10,选用的是-8~+8g的量程,实际计算按成了-2~2计算,所以差了4倍。

网友B:
这个很容易就忽略,不过也容易发现。
解决了就好。

网友C:
你的qq号码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qq号码是多少?

网友D(2016-05-13):
你的这个传感器程序是用6050改的吧  6500和6050还是有一点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这个传感器程序是用6050改的吧  6500和6050还是有一点不同的

恩,是的。MPU6050头文件里已经注释掉了6500部分的代码

网友E:
传感器(英文名称:transducer/sensor)是一种检测装置,能感受到被测量的信息,并能将感受到的信息,按一定规律变换成为电信号或其他所需形式的信息输出,以满足信息的传输、处理、存储、显示、记录和控制等要求。
传感器的特点包括:微型化、数字化、智能化、多功能化、系统化、网络化。它是实现自动检测和自动控制的首要环节。传感器的存在和发展,让物体有了触觉、味觉和嗅觉等感官,让物体慢慢变得活了起来。通常根据其基本感知功能分为热敏元件、光敏元件、气敏元件、力敏元件、磁敏元件、湿敏元件、声敏元件、放射线敏感元件、色敏元件和味敏元件等十大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