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打赏奖_20150914】IGBT 的栅极工作波形不稳定,怎么解决?

楼主(2015-09-14):
(无正文)

网友A:
驱动受干扰导致波形不稳定导致频繁开关导致的吧。解决方法就是滤波

网友B:
IGBT的栅极-发射极和栅极-集电极间存在着分布电容 Cge和 Cgc,以及发射极驱动电路中存在有分布电感 Le,这些分布参数的影响,使得 IGBT的实际驱动波形不稳定

网友C:
栅极工作波形不稳定: 驱动功率不足 解决:换开通关断电阻 换大功率驱动

网友D:
IGBT的栅极-发射极间存在着较大的寄生电容(几千至上万pF),在驱动脉冲电流的上升及下降沿需要提供数A的充放电电流,才能满足开启和关断的动态要求。IGBT作为一种大功率的复合器件,存在着过流时可能发生锁定现象而造成损坏的问题。在过流时如采用一般的速度封锁栅极电流,过高的电流变化率会引起过电流,为此需要采用软关断技术。

网友E:
1因为IGBT的栅极-发射极间存在着较大的寄生电容,如果驱动电流不能达到驱动要求的话可能出现上述情况;2因为驱动信号含有较多的杂波干扰故也会出现类似故障;针对这两种情况解决办法分别为换开通关断电阻 换大功率信号驱动

网友F:
受干扰吧。

网友F:
可以增加滤波电路或者使用电容。

网友G:
增加滤波电路或者使用电容

网友H:
有没有可能是管子本身的问题,请问您用的是什么牌子的,什么型号的?

楼主:
【参考答案】
原因:没有接入栅极电阻或栅极电阻选取不当。
解答:接入栅极电阻,驱动电流越大阻值选择越小。消除栅极振荡:推荐阻值2Ω~10Ω,功率3W。

网友:
收到干扰了,应该用滤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