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双串口单处机有哪些比较便宜的

楼主(2015-09-14):
AVR有哪单片机具有双串口,价格便宜点的?

网友A:
atmega162------双串口

网友B:
at90can128 这几天刚拿到这个

网友C:
atmega128,我用了,双串口使用时一定要注意编程逻辑,不然有苦头吃。

网友D:
用ATMEL的ATSMAD20或者其它的XEMGA的吧,ATXMEGA32E5-AU等都是双串口的。

网友D:
ATMEGA324PA也是双串口的。

ATMEL代理商 QQ  1085487223

网友E(2015-10-18):
ATmega128与ATmega64,ATmega162只有16K,供货也不是很好

网友F:
ATmega64A,我一直用着

网友G:
Xmega32D4 2个串口 7元
64D3 3个串口  12元
32A4 5个串口  14元
以上是大略价格

网友H:
目前MEGA64便宜点。
TB上有3.7元的拆机的MEGA128.

网友I:
ATmega64A      11.5 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