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求教,高手帮分析下这个运放电路,本来是想做滤波的,...

楼主(2015-09-14):
这是别的公司提供的音频滤波电路,做分频用,左边SWL/R接左右音源,后边接的是功放。
不知道这个运放是怎样实现滤波的,求高手讲解,谢谢!

网友A:
滤波主要是第二级,二阶低通滤波,巴特沃斯型,也叫压控电压源电路,自己搜搜传递函数

网友B:
仿真,看bode图,就知道作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滤波主要是第二级,二阶低通滤波,巴特沃斯型,也叫压控电压源电路,自己搜搜传递函数 ...

谢谢!我找的资料,二阶巴特沃斯低通滤波器的接法还有点不同,输出到反相端不是直接相连,还有两颗电阻,如下图中的R3,R4,请教这两颗电阻是什么作用?
另外第一幅图中的前级起什么作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找的资料,二阶巴特沃斯低通滤波器的接法还有点不同,输出到反相端不是直接相连,还有两颗电阻, ...

R3R4改变增益。

网友D:
典型的低通滤波器,萨伦-基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典型的低通滤波器,萨伦-基滤波器,

OK,非常感谢,明了了。但我还想知道电路的第一级是做什么用的,求指教。谢谢!

网友D:
第一级是反相加法器,交流而已。

网友E:
引用 楼主:
OK,非常感谢,明了了。但我还想知道电路的第一级是做什么用的,求指教。谢谢! ...

求和放大器!那两个电容都关键!

楼主:
仿真出来居然是带通滤波,中心频率大约65hz,不是低通滤波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滤波主要是第二级,二阶低通滤波,巴特沃斯型,也叫压控电压源电路,自己搜搜传递函数 ...

仿真出来居然是带通滤波,中心频率大约65hz,不是低通滤波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真,看bode图,就知道作用了

嗯,仿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求和放大器!那两个电容都关键!

请问是哪两个电容?c134和c47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仿真出来居然是带通滤波,中心频率大约65hz,不是低通滤波器吗?

楼主是把第一级也仿真进去了吧?第一级里面的C134电容隔离了直流,所以有低通滤波的功能

楼主(2015-11-24):
引用 网友F:
楼主是把第一级也仿真进去了吧?第一级里面的C134电容隔离了直流,所以有低通滤波的功能 ...

是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