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关于STM32单片机的问题1

楼主(2015-09-14):
各位高手,小弟正在基于STM32单片机开发应用程序,集成开发环境是IAR,仿真器是JLINK.部分代码如下:
          uart_config.baud_rate    = app_context->appConfig->USART_BaudRate;/*设置波特率*/
            uart_config.data_width   = DATA_WIDTH_8BIT;/*设置数据位宽度*/
            uart_config.parity       = NO_PARITY;/*无校验位*/
            uart_config.stop_bits    = STOP_BITS_1;/*1位停止位*/
           uart_config.flow_control = FLOW_CONTROL_DISABLED;/*禁止流控*/

           /*如果使能省电模式,则使能串口唤醒*/
           if(mico_context->flashContentInRam.micoSystemConfig.mcuPowerSaveEnable == true)
                    uart_config.flags = UART_WAKEUP_ENABLE;
           else
                    uart_config.flags = UART_WAKEUP_DISABLE;

           ring_buffer_init  ( (ring_buffer_t *)&rx_buffer, (uint8_t *)rx_data, UART_BUFFER_LENGTH );
单步调试到”uart_config.baud_rate”这一行,继续单步调试,发现系统直接跳转到”ring_buffer_init”这一行,请教其中的原因.谢谢!

网友A:
一般遇到这种代码行被跳过的情况都是编译时被优化了。试试降低优化等级看看。
不过这段代码看起来不应该被优化啊。

网友B:
看看程序是不是被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