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不是典型电路,不知该如何分析,望高手指点迷津

楼主(2015-09-14):
file:///C:/临时共享每天清空/电路图.png

楼主:
第一次发帖,图片没有发上来。下面是原图。

网友A:
问题1.问题3: 低通滤波。看情况,多半C4应该加上。

问题2:U2B的5脚对地要加个电阻。阻值等于(R2//R3)。否则,信号无法 正常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1.问题3: 低通滤波。看情况,多半C4应该加上。

问题2:U2B的5脚对地要加个电阻。阻值等于(R2//R3) ...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对我很有用。
a、在童诗白的模电书上给出的,是由同向比例放大器与二阶滤波电路组成的,压控电压源二阶低通滤波电路。而这里的
    运放U1A是否就可以看成由电压跟随器构成的压控电压源二阶低通滤波电路?突然有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
b、但是对于第二个运放(即U2B),应该是一个通向比例放大电路,但是并联电容C4如何起到滤波的作用?
c、对于您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为什么要在5脚上对地加一个电容?
已经非常感谢您的回答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对我很有用。
a、在童诗白的模电书上给出的,是由同向比例放大器与二阶滤波电路组成的 ...

a、本来就是,不必“看成”。
b、把此级的增益写出来即可。实在不会,想想这个电容是在反馈回路里,而电容的容抗是随频率升高而降低的。
c、谁说要加个电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a、本来就是,不必“看成”。
b、把此级的增益写出来即可。实在不会,想想这个电容是在反馈回路里,而电 ...

写错了,问题C是加电阻不是电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写错了,问题C是加电阻不是电容

如果同相输入端对任何地方都没有电流可以流,那么运放该输入端的偏置电流从哪里来?
偏置电流虽小,却不是零。

网友C:
前面是有源低通电路,后一阶同相比例放大。 不知道你C1接来干啥的? C4可以接,但容值应该取小一些

网友D:
问题2:U2B的5脚对地要加个电阻。
很对!
必须的,否则运放5脚没有直流电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面是有源低通电路,后一阶同相比例放大。 不知道你C1接来干啥的? C4可以接,但容值应该取小一些 ...

C4与运放以及电阻电容一起构成压控电压源二阶低通滤波电路,C4在这一作为反馈回路,可参考模电教材滤波器相关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樓主知道它不典型,但典型的必定是正確的。是不正確還是不典型必須先確認。 ...

对于我现在来讲判断正确与否的标准就是要看是否典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对!
必须的,否则运放5脚没有直流电位。

这个结论的得出是否是根据运放的内部电路?看懂运放内部电路对我来说还比较困难

网友D:
不用看内部电路,运放工作分交流和直流,运放两个输入端必须有直流电位,例如双电源反相放大器,同相端直流电位为0,
而单电源工作的反相放大器的同相端会抬高直流电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看内部电路,运放工作分交流和直流,两个输入必须有直流电位,例如双电源反相放大器,同相端直流电位为 ...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对我很有用

网友D:
分析运放电路时,可以把直流、交流通路分开来分析,除了满足交流放大特性之外,还要满足直流要求
例如图示的运放积分器电路,从交流来说,积分关系很好,可是反馈没有直流通路,电容上的电压会越来越大,直至运放饱和。所以在使用中,C上要并联直流负反馈电阻,这个电阻可能很大。

分析的有道理,我一般选择100K电阻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