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SD卡启动问题 I.MX6

楼主(2015-09-14):
通过Mfgtools将u-boot.bin  kernel 文件系统烧录进SD卡后,启动后从串口读取到以下信息
-Boot 2009.08 (Aug 16 2013 - 12:04:20)

CPU: Freescale i.MX6 family TO1.5 at 792 MHz
Thermal sensor with ratio = 178
Temperature:   33 C, calibration data 0x5654b27d
mx6q pll1: 792MHz
mx6q pll2: 528MHz
mx6q pll3: 480MHz
mx6q pll8: 50MHz
ipg clock     : 66000000Hz
ipg per clock : 66000000Hz
uart clock    : 80000000Hz
cspi clock    : 60000000Hz
ahb clock     : 132000000Hz
axi clock   : 264000000Hz
emi_slow clock: 132000000Hz
ddr clock     : 528000000Hz
usdhc1 clock  : 198000000Hz
usdhc2 clock  : 198000000Hz
usdhc3 clock  : 198000000Hz
usdhc4 clock  : 198000000Hz
nfc clock     : 24000000Hz
Board: i.MX6Q-SABRESD: unknown-board Board: 0x63015 [POR ]
Boot Device: SD
I2C:   ready
DRAM:   1 GB
MMC:   FSL_USDHC: 0,FSL_USDHC: 1,FSL_USDHC: 2,FSL_USDHC: 3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Net:   got MAC address from IIM: 00:00:00:00:00:00
FEC0 [PRIME]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Card did not respond to voltage select!
mmc2(part 0) is current device

MMC read: dev # 2, block # 2048, count 8192 ... Card did not respond to voltage select!
MMC: block number 0x2800 exceeds max(0x0)
0 blocks read: ERROR
Wrong Image Format for bootm command
ERROR: can't get kernel image!

网友A:
没有过mfgtools烧写sd卡,直接用linux下面的dd就挺好用的,你可以试试......

网友B: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 系统启动到这里时敲几下回车键让它停住,然后用 “ mmc  dev  数字  ” 命令查看mmc设备号,这里的“数字”一般都是0-3的范围,如果发现有这个打印信息出现 “Card did not respond to voltage select!     mmc2(part 0) is current device ” ,就说明当前使用的mmc设备号跟设置的mmc设备号不一样,如果只有 “ mmc2(part 0) is current device ” 的话就说明该设备号是当前使用的mmc设备号,怎么修改自行去找

网友C:
没有过mfgtools烧写sd卡,直接用linux下面的dd就挺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