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做高速视频数据采集选Xilinx的什么芯片比较好啊

楼主(2015-09-14):
最近初级入门FPGA,在做高速视频数据采集和存储,用Xilinx的哪个芯片比较理想啊

网友A:
带t后缀,记得,注意结贴

网友B:
kintex-7,很便宜了,以后会更便宜。并且可以用vivado开发。
而 spartan-6,性能差了很多,仅能用 ise开发。以后芯片会停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kintex-7,很便宜了,以后会更便宜。并且可以用vivado开发。
而 spartan-6,性能差了很多,仅能用 ise开发 ...

大错特错,这么给你讲,除非xilinx想要清理市场,否则停掉s6就是扔掉一大块市场;即使xilinx不想用s6,那也是a7来替代,很感谢你问答,虽然感觉你不是专业搞FPGA的,
带serdes的s6样品价可以拿到100RMB以下的低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错特错,这么给你讲,除非xilinx想要清理市场,否则停掉s6就是扔掉一大块市场;即使xilinx不想用s6,那也 ...

主要做高速视频数据采集和存储(固态硬盘),和目标检测。FPGA通过SATA2\3接口读写固态硬盘。
要求用Xilinx的芯片,以及接口标准要求。大概思路应该怎样?初学者,能帮忙吗

网友C:
斗胆一猜:楼主是不是学校的研究生?导师分派的任务?

网友B:
你好,做高速视频数据采集和存储(固态硬盘),和目标检测。FPGA通过SATA2\3接口读写固态硬盘。
我们有具体方案和板卡。kintex-7采集,Rapidio ,QorIQ做sata 阵列存储,10G光纤传输。另外可以加C6678板做图像处理,。都是VPX板卡,组系统很容易。

spartan-6目前占据了不小的一块低端市场,但随着 kintex-7价格下降,sp6会淡出,除非是做民用消费类成本敏感的产品,否则新产品研发,不建议用SP6,也不建议用A7,用的人很少。
另外就是SP6开发还得用ISE,这不是xilinx倡导的,用vivado,可以更好使用各种高级语言和ip core,实现更大更复杂的FPGA 工程开发。

你如果是十大军工集团下属研究所的研发人员或国内名牌一流大学的研究生,也可以跟我联系,我可以给你提供板卡供你测试。

网友D:
唉,复杂点的IP CORE都收费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做高速视频数据采集和存储(固态硬盘),和目标检测。FPGA通过SATA2\3接口读写固态硬盘。
要求用Xili ...

如果你是学校,那肯定不会在乎成本,就如上面所说,可以用K7;
如果你是民营企业,对100块钱的成本都是死扣的,那就用S6;
用S6读SSD的,我这里有开发板;
对于高层次图像处理,你最好通过PCIE传给电脑,让电脑处理,我这板卡提供PCIE接口;

如果你不想用电脑来处理高层次图像算法,可以考虑上面说的DSP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斗胆一猜:楼主是不是学校的研究生?导师分派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