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取寄存器里的数据

楼主(2015-09-14):
MSP430中怎么取寄存器里的数据,tx[0] =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38);这种方法去地址0X38的数据怎么不对?取出的16位数据又该怎么取前八位和后八位

网友A:
0x38这个地址是在msp430的外设地址范围,请使用寄存器读取相应数据

网友B:
这个是按指针类型进行读取数据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