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200V升压300V的问题

楼主(2015-09-14):
(无正文)

网友A:
是非隔离的吗?用普通的AC-DC芯片做个BOOST就可以,或者是用L6562之类的做成PFC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非隔离的吗?用普通的AC-DC芯片做个BOOST就可以,或者是用L6562之类的做成PFC电路 ...

哦,如果用AC-DC芯片压差会不会太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如果用AC-DC芯片压差会不会太大

压差一点都不大,除了主输出绕组外,电感上面再增加一个辅助绕组,专门给IC供电

网友B:
就别用PFCIC了,DS上的示范参数都是做PFC用,照那些参数做成DC-DC,环路响应在100mS级别,负载动态若有几HZ以下频率的大幅度波动,输出电压就跟着玩大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