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新手运放电路请教 (重新编辑)

楼主(2015-09-14):
啊,之前的电路图有错应该是这个:loveliness:
请各位帮忙分析下尤其是 D1 R4 R5的作用

网友A:
1N4148是点接触型的小电流高频开关二极管,速度高,工作电流150mA,广泛用于信号频率较高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N4148是点接触型的小电流高频开关二极管,速度高,工作电流150mA,广泛用于信号频率较高的电路 ...

关键是用在此处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B:
非反相放大电路,二极管防止—15v对地放电,个人理解,不知道正确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過零(實際示是負0.7伏)檢測,但不具遲滯作用,重點不在二极管而是負反饋電阻有無作用。 ...

实际测量负反馈是有作用的,电路总体放大2倍,而且输出基准被抬高零点几伏
这是个传感器前置电路,后面接十几米的信号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輸出基准怎麼樣抬高,除非圖中電阻值是亂標的。

抱歉画错图了应该是这样的 ,忘记审核一下了

网友D:
GND - 4148 - 1K - 2.2K - N15v

应当是给反相端提供电压“基准”。

楼主:
一知半解中,继续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你7楼所言的。运放以虚短特性去探讨,正负半周的放大倍数要分别计算。仿真很方便的。不多说了现在一开 ...

多谢热心回复!:handshake
本人才疏学浅,只能勤问

网友E:
你把r4 r2平行画在一起就明白了。

网友F(2015-11-08):
运放反相端有负压,输出肯定被抬高。
在运放饱和前,二极管一直导通的,去掉也不影响什么,除非二极管画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