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CAN128 进不了CAN中断?

楼主(2015-09-14):
AVR, CAN, vr, rc, AN
AVRCAN128 进不了CAN中断?
一直进不去。
顺序是怎么样的?

网友A:
CAN128 有两个串口 你是不是用错串口了 好好看看你的硬件接的哪一个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N128 有两个串口 你是不是用错串口了 好好看看你的硬件接的哪一个串口

解决了。是寄存器的问题。想请问下,您有没有玩过CAN总线?远程帧您玩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