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ad和内部ad采集的空气中超声波波形不一样

楼主:
前边是外部ad采集的空气中波形,后面是内部ad,外部ad 是20m晶振内部11.0592m晶振,会差这么多吗,横轴是个数纵轴是幅值

网友A(2015-09-14):
都不知道采样频率和超声波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不知道采样频率和超声波频率

采样频率说了啊,一个20兆一个11.0592兆,超声波是500k

网友A:
原来晶振频率就是采样率啊,那貌似两个AD都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晶振频率就是采样率啊,那貌似两个AD都错了。

额,为啥都错了,我的超声波发射信号和接收信号都经过处理了,实际上内部ad采集的是正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为啥都错了,我的超声波发射信号和接收信号都经过处理了,实际上内部ad采集的是正确的 ...

对了就好。

楼主:
我其实是想问外部ad采集的为什么不对,但是就我给的线索可能大家也帮不上忙,我只知道外部ad电路影响了采集的信号但是不知道怎么改,惆怅

楼主:
我上面内部ad的采样率说错了,一沟通就暴露了我的无知:funk: